5v转正负15v

楼主:
5v转正负15v的芯片有哪些?性能哪些比较好?
高手们帮个忙,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个很多,可以到TI官方网站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很多,也可以申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搜到那种一块芯片就可以输出正负15v的啊。

网友:
我用的较多的是MAXIM的芯片,不多升压到正电源的多,负电源还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我也找到这个了,我就选这个了,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要多大电流的啊?DCH010515DN7 这款,你看看够不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貌似还要输入-5V?不过可以学学。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呀,这个我没注意,给你提供个思路,到ti查查吧,应该有

网友:
好像TI官网 确实有一些选型工具 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MAX就有,我用个1677的+-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