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指令(二)

楼主:
而所有的或指令,就是将与指仿中的ANL 换成ORL,而异或指令则是将ANL       换成XRL。即
或指令:
ORL
A,Rn
        ;ARn中的值按位'',结果送入A
ORL
A,direct ;A
和与间址寻址单元@Ri中的值按位'',结果送入A
ORL
A,#data ;A
和立direct中的值按位'',结果送入A
ORL
A,@Ri ;A
和即数data按位'',结果送入A
ORL
direct,A ;direct
中值和A中的值按位'',结果送入direct
ORL
direct,#data ;direct
中的值和立即数data按位'',结果送入direct中。
异或指令:
XRL
A,Rn
        ;ARn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
XRL
A,direct ;A
direct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
XRL
A,@Ri ;A
和间址寻址单元@Ri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
XRL
A,#data ;A
和立即数data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
XRL
direct,A ;direct
中值和A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direct
XRL
direct,#data ;direct
中的值和立即数data按位'异或',结果送入direct中。
练习:
MOV
A
#24H
MOV
R0
#37H
ORL
A
R0
XRL
A
#29H
MOV
35H
#10H
ORL
35H
#29H
MOV
R0
#35H
ANL
A
@R0
四、控制转移类指令
  • 无条件转移类指令
  • 短转移类指令
AJMP
addr11

  • 长转移类指令
LJMP
addr16

  • 相对转移指令
SJMP
rel

上面的三条指令,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区别较大,但初学时,可不理会这么多,统统理解成:JMP         标号,也就是跳转到一个标号处。事实上,LJMP              标号,在前面的例程中我们已接触过,并且也知道如何来使用了。而AJMPSJMP也是一样。那么他们的区别何在呢?在于跳转的范围不一样。好比跳远,LJMP一下就能跳64K这么远(当然近了更没关系了)。而AJMP       最多只能跳2K距离,而SJMP则最多只能跳256这么远。原则上,所有用SJMPAJMP的地方都可以用LJMP来替代。因此在初学时,需要跳转时可以全用LJMP,除了一个场合。什么场合呢?先了解一下AJMPAJMP是一条双字节指令,也就说这条指令本身占用存储器(ROM)的两个单元。而LJMP则是三字节指令,即这条指令占用存储器(ROM)的三个单元。下面是第四条跳转指令。
  • 间接转移指令
JMP
@A+DPTR

这条指令的用途也是跳转,转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可不能由标号简单地决定了。让我们从一个实际的例子入手吧。
MOV
DPTR
#TAB       ;TAB所代表的地址送入DPTR
MOV
A
R0
;
R0中取数(详见下面说明)
MOV
B
#2
MUL
A
B           ;A中的值乘2(详见下面的说明)
JMP
A
@A+DPTR
;
跳转
TAB:
AJMP
S1
          ;跳转表格
    AJMP
S2

       AJMP
S3

              .
              .
              .

网友:
  应用背景介绍:在单片机开发中,经常要用到键盘,见上面的9个按键的键盘。我们的要求是:当按下功能键A………..G时去完成不同的功能。这用程序设计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按下不同的键去执行不同的程序段,以完成不同的功能。怎么样来实现呢?

  看图2,前面的程序读入的是按键的值,如按下'A'键后获得的键值是0,按下'B'键后获得的值是'1'等等,然后根据不同的值进行跳转,如键值为0就转到S1执行,为1就转到S2执行。。。。如何来实现这一功能呢?

  先从程序的下面看起,是若干个AJMP语句,这若干个AJMP语句最后在存储器中是这样存放的(见图3),也就是每个AJMP语句都占用了两个存储器的空间,并且是连续存放的。而AJMP    S1存放的地址是TAB,到底TAB等于多少,我们不需要知道,把它留给汇编程序来算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段程序的执行过程:第一句MOV DPTR,#TAB执行完了之后,DPTR中的值就是TAB,第二句是MOV A,R0,我们假设R0是由按键处理程序获得的键值,比如按下A键,R0中的值是0,按下B键,R0中的值是1,以此类推,现在我们假设按下的是B键,则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A中的值就是1。并且按我们的分析,按下B后应当执行S2这段程序,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否是这样呢?第三条、第四条指令是将A中的值乘2,即执行完第4条指令后A中的值是2。下面就执行JMP @A+DPTR了,现在DPTR中的值是TAB,而A+DPTR后就是TAB+2,因此,执行此句程序后,将会跳到TAB+2这个地址继续执行。看一看在TAB+2这个地址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AJMP       S2这条指令。因此,马上又执行AJMP        S2指令,程序将跳到S2处往下执行,这与我们的要求相符合。

请大家自行分析按下键“A”、“C”、“D”……之后的情况。

  这样我们用JMP   @A+DPTR就实现了按下一键跳到相应的程序段去执行的这样一个要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取得键值后要乘2?如果例程下面的所有指令换成LJMP,即:

LJMP     S1,LJMP        S2……这段程序还能正确地执行吗?如果不能,应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