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楼主:
请问我自己做了个ATMEGA8的单片机控制水流灯
我是个新手   想问的问题是 我的这个单片机的外接控制灯已经接好了  程序也没问题
晶振用内部晶振,那我其它的引脚应该怎么接才能让单片机工作啊
非常感谢大侠指教  最好详细一点  本人新手   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的提问让人很难答,何不把现有电路图亮出来讨论呢,圈出没把握的地方请玩过的人提提建议。
 另外,一个软件即使已实机调试完毕,通常也不敢说绝对没bug的,何况尚未调试怎么能断定没问题呢?

网友:
ATMEGA8 运转的最起码的接线要求

我现在不是说我的软件什么都没问题
而是我现在目前最需要的是 除了接发光二极管到地
芯片要运转起来最起码的东西都不懂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的ATMEGA8L  要运转起来  最基本的除了控制发光二极管之外 其它的管脚应该怎么接   本人纯粹学习低级选手    跪求大侠赐教  (请详细指点,包刮复位电路要接高电平什么的,都告诉我把)  跪求大侠  跪求   已经连续好几天晚上了 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是说我的软件什么都没问题
而是我现在目前最需要的是 除了接发光二极管到地
芯片要运转起来最起码的东西都不懂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的ATMEGA8L  要运转起来  最基本的除了控制发光二极管之外 其它的管脚应 ...

第一次玩单片机?
我记得我使用Mega8的时候,第一是搭出最小系统,包括复位电路和电源电路,晶振默认是使用内部的。然后下载程序就可以跑了。
玩AVR,熔丝位的配置要会,一般要修改的是关闭硬件看门狗、使用外部晶振、JTAG口配置。其它的默认就行了。
Mega系列好像可以零外围启动的,就是说出厂的时候,只要供电芯片就可以用了,不用外接复位、不用外接晶振。

网友:
我的程序

#include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j;
        DDRB = 0xff;
        PORTB = 0xfe;
        while (1)
        {
                PORTB = 0x00;
                for(i=0;i<500;i++);
                PORTB = 0xfd;
                for(i=0;i<1000;i++);
                PORTB = 0xff;
                for(i=0;i<100;i++);
                {
                                           for(j=0;j<50;j++)
                                          }
        }

}
我的程序   大侠我想知道我这个程序有问题么?编译后把hex用AVR_fighter.exe烧写进单片机M8
问题就是我现在懂你的意思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熔丝位怎么设置
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看门狗的指令,我现在想请教大侠
能告诉我现在熔丝位 的什么英文的该选择零还是1      我只要它运转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使用的ISP下载软件

网友:
如果你只在相关的管脚上只接了LED电路,别的电路什么都没接的话,按默认设置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处理一下:设置为基本IO,方向设置为输出,这是个习惯问题。至于熔丝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参照数据手册设置就行了。

网友:
首先要有复位电路
然后要有程序下载接口
用内部时钟的话,就不需要时钟电路了

熔丝位配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直接用管脚连LED到地,你要考虑会不会烧LED。要考虑LED的电压和电流特性、

总之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最好买本书或者找个教程看看。

网友:
ATMEGA8程序

有哪位大侠帮我看下这个上面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啊?
第五楼
谢谢了哈

网友:
JTAG是用来调试用的,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调试,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变量值,AVR需要AVRstudio软件+JTAG来用。Mega8好像没有JTAG调试口,Mega16之类的有,使用的时候,如果需要把JTAG口当成普通io使用,需要禁能JTAG。

网友:
AVR Mega8

还没用过呢,有时间用吧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j;
        DDRB = 0xff;
        PORTB = 0xfe;
        while (1)
        {
                PORTB = 0x00;
                for(i=0;i

最后一句话那里少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