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C1503作用

楼主:
请教大侠图中标示零件的作用,这个电容不上件有什么不良现象

网友:
起一定保护作用,但从表面看不出来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上给的信息不够,应该是吸收上下电冲击电。

网友:
应该是起到抑制开关边沿速度的作用,就是让场效应管导通和截止的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