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正弦函数的实现方法讨论?

楼主:
传统的方法用泰勒级数展开,然后多次迭代. 这种方法缺点需要除法,速度不快.还有高招实现吗?

网友:
大家赶快出招,我等着学习。准备使用了

网友:
在线等结果了

网友:
使用rom撒

DDS

网友:
定制一个ROM表,用MATLAB取采样点;P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呀,目前大部分用的都是基于查表方式的,就是弄个计数器,然后产生地址,再弄个正弦数据表,然后再根据地址输出对应的正弦数据

网友:
有没有更好实时计算的方法。比如旋转坐标迭代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5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的CORDIC
看看相关书      上面有例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2807-1-1.html

网友:
旋转坐标应该很快,而且不用除法,通过迭代实现!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