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控制技术的斜坡补偿分析

楼主:
电流控制技术的斜坡补偿分析

网友:
斜补就是占空比愈大,电感掐断的阈值愈低,截流时间就愈早。

网友:
斜补之效,跟工频的「摆动电抗器」有点相似。

网友:
跟线性模式相比,开关多了一道三角波,
斜补,有上下两种,下补是负载压降,上补是电感的充磁电流,这些补偿都是叠加于信息上而非注入到系统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