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辨别视频线的好坏——大家谈

楼主:
有的网友工程作了好几年,仍然对这个问题还不能较好的把握。这是一个看来“问题不大”但又很重要的工程实际问题;真正的检测还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仪器。而这些设备和仪器又是设计和工程单位不具备的。工程鉴别视频线的好坏,希望大家集思广益。这里先谈几点,抛砖引玉吧:1) 目测外观鉴别:1. PVC护套:表面能看出压紧里面编网有规律的 “不平度”,说明加工工艺好,不会产生相对滑动,是好电缆。外观光滑,看不出压紧编网的“不平度”,用手捏护套有松动感,是差电缆;2. 检查屏蔽层编网:编数是否够?铜材编网,检查可焊性,镀锡铜线刮看里面是不是铜线,铝镁合金线的硬度明显大于铜线;编网稀疏,分布不均匀,与绝缘层包裹不紧等是差电缆;3. 检查芯线:直径——SYV电缆为0.78-0.8mm,SYWV电缆为1.0mm;近来出现了一种SYV75-5芯线直径是1.0mm的电缆,这种电缆的特性阻抗,肯定不是75欧姆,不应用到75欧姆传输系统中;4. 检查芯线与绝缘层的沾合力:斜向切开绝缘层,按剥离方向拉开芯线,看芯线和绝缘层有没有沾合工艺材料;好电缆有较大的沾合力,差电缆没有沾合;5. 纵向抗拉实验:取一米电缆,分层剥开芯线,绝缘层,屏蔽层,外户套,各留10公分长。方法是:两只手分别握电缆的相邻两层,向相反方向拉动;好电缆一般力量拉不动,差电缆不费大力就可以轻松拉出来——电梯电缆这一条十分重要,不少所谓“电梯专用电缆”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2) 传输性能测试: 视频线,顾名思义,是用来传输视频信号的传输线。既然是传输视频信号,起码就要了解传输线在0-6M频带范围的传输特性,或者说,传输性能。这里主要谈一点“示波器测量方法”,共参考,因为示波器是工程商必备“武器”,资质审查的必检设备之一;以下叙述是建立在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示波器的基础上的。1. 彩色摄像机视频信号可以作为 “标准视频信号源”:测试工程用的摄像机视频输出,在75欧姆负载上的幅度应是1Vp-p,即行同步头的底端到视频信号最高的白电平“峰——峰值”;注意行同步头幅度为“-0.3V”,色同步头(4.43M正弦波脉冲)幅度为0.3Vp-p;选好示波器灵敏度,打到幅度校准状态。选测一部指标较好的摄像机作为“视频源”;2. 测试电缆尽量取长一点,以减少测量误差,如1000米,电缆中间接头一定用“F型接头”和同轴双通(有线电视器材),不要用焊接方法,因为焊接方式破坏了电缆的同轴性和特性阻抗的连续性。3. 测量电缆的直流电阻数据:如SYV75-5电缆1000米,直流电阻芯线为35-40欧姆,外屏蔽层电阻1000米为24-36欧姆(屏蔽层编数不同,电阻区别很大);SYWV75-5电缆1000米,直流电阻芯线为18-22欧姆,外屏蔽层电阻1000米为24-36欧姆;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很有用,不仅可以判断电缆用材质量,而且用来对工程布线、穿管质量进行检查,如顾人穿管时,把线拉断,阻值变大,视频信号变弱,不该出现的干扰也出现了,这类“事故”发生概率十分高,却又经常被忽视;4. 测量电缆高低频衰减特性:在末端测量行头部头和色同步头幅度,以0.3V为0db基准,计算衰减量,行同部头代表低频衰减,色同步头代表4.43M高频衰减,——如:测得1000米行同步头为0.15V,按照20log计算衰减倍数的db数为“-6db/1000m”,测得4.43M色同步头1000米衰减后的幅度是30mv,即1/10倍,衰减为-20db/1000m;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准确的掌握不同电缆的传输质量,并且对“频率失真(高低频衰减差)”有了直观的概念,你可以比较准确的测出相同型号和结构的SYV和SYWV电缆的区别和性能好坏,比较出不同厂家产品的区别和性能好坏,也可以比较出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产品的变化来;5. 上述方法还可以检测视频传输系统和设备的性能:如工程中每一路同轴视频电缆的传输特性,光端机的传输特性(可以测出好坏,不要以为都那么理想),射频传输、微波传输特性,双绞线的传输特性,视频分配器的分配特性,矩阵主机的切换特性,要特别注意当多路输出同时切换同一路输入信号时,如果发现切换路数越多衰减越大,就不对了,应该不变,测了以后你就会掌握不少不合格产品了;6. 观察场信号,看看场同步位置失真大不大(平不平)——应该很平;7. 同时还可以用示波器察看低频干扰情况:如场信号有慢变起伏波动,是50/100周干扰,有很多 “茅草”跳动,大多是变频谐波干扰,把远端摄像机断开,电缆远端内外导体短路,在末端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干扰波形和强度;这个方法也可以检查和考验抗干扰设备的真实性能;——先说这些吧,仅供参考。希望有兴趣的网友,多谈些好经验,有测试的数据或心得也能拿来让大家共享;……………………

网友:
因为国内利用“非标”这个概念生产的线缆太多,所以需要“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