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一单步调试到printf这句就会死机. 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6):
循环一单步调试到printf这句就会死机. 怎么回事?
for (int i = 2;i > 0;i--)
{
static int nn = 5;
printf("%s\n", "hello");
}
这个循环一单步调试到printf这句就会死机. 怎么回事?
hello

楼主:
一单步调试到那里, 机器就没反应了.
windowsXp + vs2005 + win32 控制台程序.

网友A:
这个nn就没用嘛
结果不就是打印3个hello

楼主:
自己写的.. 看看 就想看看static 是不是全局的.
但是我一调试就卡死了.
for (int i = 2;i > 0;i--)
{
static int nn = 5;
printf("%s\n", "hello");
}

网友A:
2个hello
你在循环里边定义变量不妥吧
应该在函数内部开始的地方定义

楼主:
那我定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定义static 试试.

网友A:
void main()
{
static int nn;
for (int i = 2;i > 0;i--)
{
nn = 5;
printf("%s\n", "hello");
}
}

网友B:
printf是库函数,这里不能调试进去的
不要用step into,用step over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