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 读I/O寄存器 与读PIN脚 在编程时如何区分?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如题:请问单片机 读I/O寄存器 与读PIN脚 在编程时如何区分??

网友:
你用汇编,还是c

网友:
两个我都想知道  请指教

网友:
读-修改-写指令,都是读锁存器

网友:
汇编读PIN 和读IO锁存器 有不同的指令吗?

网友:
分别是什么指令 ?

网友:
mov a,p1也是端口

书上有的,你去看看吧

网友:
还有一个movc是不是51的指令

网友:
这个是读程序存储器

网友:
这个也可以

啊,我搞错了

网友:
ANL P1,#25
mov P1,#25
不是写指令吗?

网友:
是写指令,

网友:
写的话就不分PIN 和锁存器了 不是吗

网友:
是的,读要区分

网友:
编程时怎么区分
还是不太懂

网友:
运算指令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MOV A,P1
这是读PIN状态 是读锁存器

网友:
运算指令才会用锁存器,mov指令应该是读引脚

网友:
在一条指令中,只要是先读后写的指令,都是度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