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qt的最终命令: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网友:
/configure -xplatform qws/linux-arm-g++ -prefix /usr/gui -static -embedded arm -little-endian -qt-mouse-tslib -L $PWD/lib -I $PWD/include/tslib -qt-libjpeg -qt-libpng -qt-freetype --no-openssl -L $PWD/plugins/imageformats >>1.txt

网友:
qtopia-core-opensource-src-4.3.3/
一周才搞定的
i7 860 8G内存6T硬盘,不到9分钟编译完!

网友:
能不能做个网络显示器+usb显示器。用4.3或者7寸的屏。
当数码相框,需要的时候当作无线显示器或者有线显示器或者usb显示器。
主显示器很多软件需要全屏,比如游戏。
这个副显示器就可以显示qq或操作yy语音。
如果做成无线的,听歌干啥的也应该没问题。
就相当于,一台电脑当两台用。
arm端没问题。我都能搞定。
关键是pc端的驱动,得模拟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屏上带触摸屏)

网友:
usb显示器,这个好像有卖
还有上次说的那个物联网,杭州好像已经开始搞了

网友:
我这个是无线网+有线网+usb显示器+数码相框。

网友:
前几天刚看一同事
用一块屏加mst717c-lf芯片
把电脑的显卡分成两屏
一屏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
一个在小lcd上显示

网友:
能当两台电脑用不?我玩AVA游戏,不能多开,如果把显示器能分出4部分,多开。这个应该并市场。
mst717c-lf 的pdf有没有?给我看看

网友:
呵呵
只有两屏
而且是显卡支持两屏

网友:
看驱动咋做了。做的好应该能支持。

网友:
无线的不行
数据量跟不上
传图片可以

网友:
跟得上,简单压缩
不能用高分辨率的,用4.3的。我说的是wifi 54M
或者108M的。
这个片子支持wifi接口有驱动程序。
我玩游戏的时候msn,qq,yy之类的就不能控制了。非常麻烦。
可以多鼠标。类似btwin

网友:
wifi可以
但是功耗太大

网友:
关键是显示器如何实现
手机用wifi,没多大功耗。
没指望几个小时,这个是家用,可能直接差电源。
对了,这样想的话,手机装个软件是不是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带wifi的手机装个软件,实现无线显示器?
这玩意就简单了。不过,俺不会手机编程,不会win编程。

网友:
只要pc机端也有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