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IO电平的两个芯片间数据线 相连 需要加电阻吗?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如题,向大家请教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
除非是阻抗匹配

网友:
也存在上拉提供驱动电流的情况。

网友:
OC或者OD输出的

网友:
论实际电路而定.............

网友:
有负载驱动需要的就要加,没有的话加不加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