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类似手机的电源开关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即:长按按键打开和关闭
现在用的是触发器加一个电源IC来实现,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单片机一直上电

网友:
电池供电
不太好吧。

网友:
可以的,休眠模式就行了

网友:
可以实现关机的状态下接电话吗?

网友:
时考虑过,怕功耗大,没做。现在按键是接在触发器上的,通过电容电阻配合的延时电路实现,但是电容电阻这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
GSM部分不休眠的
否则接不了电话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研究中,用到的是生物周期模型,激发

网友:
占不少板上空间

网友:
用双稳态电路 触发器

网友:
有长按开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