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段程序: keil c 和IAR都进行过编译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1. //根据所得到的汉字区位码查汉字库中该汉字点阵码的起始地址,acode 区码 bcode 位码

long int find_ledcode_address1(unsigned char acode,unsigned char bcode)

{

   long int address=0;

    address=((acode-0xa1)*0x5e+(bcode-0xa1))*0x20;        //得到该汉字对应的地址

    return address;

}

现在的问题是 在区码 和位码的值较大的时候就出错了
比如当
acode=0xc3;
bcode=0xa1;
结果应该为0x18f80; 可实际返回值为0x8f80;

网友:
4个字节
INT是2个字节 char是一个字节

网友:
long int是多少位的?

网友:
要看处理器的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不同的处理器架构是不一样的e

网友:
我是用的STC 89C52

网友:
单片机的

网友:
看的头文件是怎么定义long int长度

网友:
先了解int长度是多少  int长度是机器的自然长度  可以通过头文件查看长度

网友:
是看哪个头文件?

网友:
知道了概念,就是自己使用搜索引擎的事情的吧

网友:
因为我看资料上 LONG 是4个字节的
这方面的C语言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INT 是2个

网友:
一般嵌入式里面写的是int8,int16用来区分的

网友:
基本数据类型

C语言中只有4中基本数据类型——整型、浮点型、指针和聚合类型(如数组和结构等);所有其他类型都是从这4种基本类型的某种变化或组合派生而来。
一、整型家族

整型家族包括charshort intintlong int,并且都分为signedunsigned型。
int型字长问题:

long int型至少应该和int型一样长,而int型至少应该和short int一样长。

C/C++
规定int字长和机器字长相同;

操作系统字长和机器字长未必一致;

编译器根据操作系统字长来定义int字长;
http://www.programfan.com/club/showbbs.asp?id=145906
由上面三点可知,在一些没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计算机系统上,int的长度与处理器字长一致;有操作系统时,操作系统的字长与处理器的字长不一定一致,此时编译器根据操作系统的字长来定义int字长:“比如你在64位机器上运行DOS16系统,那么所有for dos16C/C++编译器中int都是16位的;在64位机器上运行win32系统,那么所有for win32C/C++编译器中int都是32位的”。(CPU字长是指其一条指令/一次运算可以处理的数据的最大宽度。http://www.cublog.cn/u/23458/showart.php?id=175995
另外,对于整型的数值范围,每个编译器里面都有一个标准头文件:limits.h,这个头文件定义了一些宏,这些宏表示该编译器使用的所有数据类型的范围,编程过程中
使用这些宏就行了。例如你想要的int的最大值可以使用宏INT_MAX,最小值使用INT_MIN,而无符号则可以使用UINT_MAX,还有其它类型
的。你自己把这个头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附:关于整形变量为32的问题的剖析:
http://bbs.cpcw.com/viewthread.php?tid=666146
整形变量是不是32位这个问题不仅与具体的CPU架构有关,而且
与编译器有关。在嵌入式系统的编程中,一般整数的位数等于CPU字长,常用的嵌入式CPU芯片的字长为81632,因而整形变量的长度可能是8 1632。在未来64位平台下,整形变量的长度可达到64位。
长整形变量的长度一般为CPU字长的2倍。
在数据结构的设计中,优秀的程序员并不会这样定义数据结构(假设为WIN32平台):
typedef struct tagTypeExample
{
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int y;
}TypeExample;
他们这样定义:
#define unsigned short UINT16 //16位无符号整数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32 //32位无符号整数
typedef struct tagTypeExample
{
UINT16 x;
UINT32 y;
}TypeExample;
这样定义的数据结构非常具有通用性,如果上述32平台上的数据发送到16位平台上接收,在16位平台上仅仅需要修改UINT16UINT32的定义: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16 //16位无符号整数
#define unsigned long UINT32 //32位无符号整数
几乎所有的优秀软件设计文档都是这样定义数据结构的。

char型与程序可移植性:

char类型变量在本质上是小整型值。
字符型(char型)也分signed charunsigned char型,如果在定义变量时只使用关键字char,缺省情况下它根据编译器的定义为signed charunsigned char,这意味着不同机器上的char可能有不同的取值范围。因此,只有当程序使用的char型变量的值位于signed charunsigned char的交集中(例如编译器认为char8位二进制长时,这个交集是0~127ASCⅡ字符集的字符都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程序才是可移植的。
进一步,如果显示地将字符变量声明为signedunsigned,则可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不过,有些机器处理signed charunsigned char的能力是不同的,硬性规定后可能会使效率受损,还有不少处理字符的库函数的参数声明为char,因此显示声明也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
结论:保证可移植性的最佳办法还是定义为char型同时只使用signed charunsigned char型的交集字符,在进行算术运算时,可根据需要再使用显示地声明或者强制转换。

原文地址 http://blog.chinaunix.net/u/26710/showart_404248.html

网友:
看你提供的代码,你最终address被截短为16位,估计你的CPU是16位地址的单片机。
keil C一般是用来做单片机的,keil MDK倒可以用来做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