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SIP协议请教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有现成的
我记得好像有人直接把那个软件固话到arm中,当小交换机卖。
问搞通讯 懂linux的可能都知道
Mem: 12792K used, 868K free, 0K shrd, 0K buff, 6952K cached
Load average: 0.89, 0.28, 0.09 (State: S=sleeping R=running, W=waiting)

PID USER STATUS RSS PPID %CPU %MEM COMMAND
736 root R 716 729 6.5 5.2 top
731 root S 4576 729 0.0 33.4 menus
734 root D 4576 731 0.0 33.4 menus
729 root S 744 722 0.0 5.4 sh
722 root S 596 721 0.0 4.3 rcS
1 root S 580 0 0.0 4.2 init
721 root S 224 1 0.0 1.6 init
728 root S 220 1 0.0 1.6 telnetd
659 root SW 0 1 0.0 0.0 sdiod0
719 root SW< 0 5 0.0 0.0 rpciod/0
4 root SW< 0 1 0.0 0.0 khelper
658 root SW 0 1 0.0 0.0 sdioeventd
2 root SWN 0 1 0.0 0.0 ksoftirqd/0
5 root SW< 0 1 0.0 0.0 kthread
3 root SW< 0 1 0.0 0.0 events/0
16 root SW< 0 5 0.0 0.0 kblockd/0
19 root SW< 0 5 0.0 0.0 khubd
52 root SW 0 5 0.0 0.0 pdflush
53 root SW 0 5 0.0 0.0 pdflush
这是我用qt,busybox全功能的内存,cpu占用。

网友:
16M 7M的缓冲+.8M的 free.看来qt内存占用不厉害。
这个还是静态编译的,速度挺快。看来,qt用到200M,16M内存的arm上完全没问题。
qtopia-core-opensource-src-4.3.3

网友:
如果只是个基本的QT裤,无所谓

网友:
对,我也不想搞复杂的应用,就是一些按钮菜单之类的东西。

网友:
内存用量,除了平台外,主要看作者的应用和水平

网友:
智能家居的中心控制器。
不可能搞复杂的应用,其实,用32M内存,只是增加几块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