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测过本本USB口的电源噪音,噪音有多大?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Kata :有没有人测过本本USB口的电源噪音,噪音有多大?

网友:
没测过,但是要用一个热拔插芯片的,噪声应该低于50mv吧

网友:
纹波,说错了

网友:
我的无线模块用本本供电,测试效果比原厂的差,怀疑是受本本电源噪音影响

网友:
你手上没有原厂的模块对比么?

网友:
没有原厂的模块啊,很想对比一下,呵呵

网友:
还有一个比较悬的问题是:如果是无线的话,会不会受本本的空间辐射的影响呢?呵呵。

网友:
有可能啊,原厂的模块-94dbm丢包只有0.7%,我的-91dbm就丢25%。
不过测试条件完全不一样,他们挑了个没有干扰信号的野外,没有建筑,地形是两边高中间低,用支架支起来测试。我在闹市区测的,好像这样对比意义不大

网友:
是啊,测试环境都不同

网友:
恩,我的测试条件差了许多,得搞个原厂的实地对比才知道有多少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