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代替继电器的三极管或MOS管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看你的继电器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啊,mos的速度比较快。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继电器:电流可以双向通过,而三极管经过的电流是单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代替的;

如果用来做开关作用的话,应该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
不可能“完全替代”,即特性不可能完全一样。
只能是在某种应用场合、某种条件下的替代。

网友:
用PhotoMOS就有点“像”是代替了

用于交流大电流负载时,可参考双向可控硅电路。

网友:
楼上的介绍比较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