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计数器实验

楼主:
定时/计数器实验2
前面我们做了定时器的实验,现在来看一看计数实验,在工作中计数通常会有两种要求:第一、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第二、计数值到一定程度即中断报警。第一种如各种计数器、里程表,第二种如前面例中讲到的生产线上的计数。先看第一种吧。我们的硬件中是这样连线的:324构成的振荡器连到定时/计数器1的外部引脚T1上面,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做一个计数实验,要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当然最好用数码管了,可我们还没讲到这一部份,为了避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用P1口的8LED来显示计到的数据。
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0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0不用全置0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LOOP: MOV A,TL0
MOV P1,A
AJMP LOOP
END
在硬件上用线将324的输出与T1连通(印板上有焊盘)运行这种程序,注意将板按正确的位置放置(LM324放在左手边,LED排列是按从高位到低们排列)看到什么?随着324后接的LED的闪烁,单片机的8LED也在不断变化,注意观察,是不是按二进制:

这样的顺序在变呢?这就对了,这就是TL0中的数据。
程序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AJMP TIMER1 ;定时器1的中断处理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1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模式1,0不用全置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预置值,要求每计到6个脉冲即为一个事件
SETB EA
SETB ET1 ;开总中断和定时器1中断允许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AJMP $
TIMER1: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计数值到,即取反P1.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重置计数初值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上面这个程序完成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每6个脉冲到来后取反一次P10,因此实验的结果应当是:LM324后接的LED亮、灭6次,则P10口所接LED亮或灭一次。这实际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计数器的第二种应用。
程序三:外部中断实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外部中断地直入口
AJMP INT0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P1,#0FFH ;灯全灭
MOV P3,#0FFH ;P3口置高电平
SETB EA
SETB EX0
AJMP $
INT0: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本程序的功能很简单,按一次按键1(接在12引脚上的)就引发一次中断0,取反一次P10,因此理论上按一下灯亮,按一下灯灭,但在实际做实验时,可能会发觉有时不“灵”,按了它没反应,但在大部份时候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讲解键盘时再作解释,这个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