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30层的PCB,共有多厚?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哈哈
1个CM吧

网友:
以后元件不用剪脚啦!
估计板子上100uF以下的电容都不需要了
随便用两层当电容就行

网友:
做30层板,得用贴片啦。

网友:
挖个洞,真正的"嵌入式"

网友:
其实30层并不是每一层都是线路层,反而大部分都是接地层和屏蔽层

网友:
我正在设计一种更强大的电路结构...
两连是PCB,中间夹元件
发明一种取代三极管就发了
超级无敌多层引脚集成电路

网友:
怎么焊接?烤?

网友:
IC相对引脚间预留熔丝(低压)

网友:
PCB也不好做

网友:
贴好后给PCB通低压强电流
熔丝烧断过程中接触面发热
熔断了也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