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问题

楼主:
鄙人最近在用超声波探头做实验
接收端 得到的信号如下,经过放大滤波

黄颜色的

是探头接收到的信号 ,这个信号正常不?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看起来是滤波导致波形失真了

网友:
没搞过超声波,旁观一下

网友:
超声波检测么?放一个障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试试实际应用看看波形有没有变化

网友:
我在两个探头之间放了障碍 波形幅值变很小很小

网友:
黄颜色的是正常的。

网友A:
请问7 LZ做过超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7 LZ做过超声?

简单应用

网友:
我这个是用在测量风速风向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