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三极管始终导通?【问题取消,顺便问一个单片机接收字符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刚开始用Proteus,还搞不大明白,设计的是用9012,但是Proteus里好像没有,网上说随便找一个pnp的就可以,可是连上以后始终是导通的,在单片机的输出上可以看出来是在扫描,但是到了三极管就没反应了......大侠们帮忙看看....

【问题已解决】......因为是共阴的,我直接把P2和123连上了,就能扫描了.....似乎是软件的问题吧........

---------------------------------------------------------------------------------------------------------------------------------------

至于接收字符的,我是用汇编写的,要中断以后把接收到的指令(一个8位二进制字符)存到23H去,大侠们帮忙看看写的哪里出问题了么.....

晶振是11.0592的,设的波特率是4800

中断向量写了然后在初始化里关于串口的是这些:

MOV    TMOD,#20H    ;设T1工作方式2
MOV    TH1,#0FAH     ;赋计数初值
MOV    TL1,#0FAH     ;赋计数值
SETB   EA                  ;中断允许总控制使能
SETB   ES                  ;串口中断使能
MOV    PCON,#00H    ;置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MOV    SCON,#50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下面的中断响应程序:

INT_SIO:     PUSH PSW              ;程序状态字压栈
                   PUSH 1
                   CLR ES
                   CLR RI                    ;软件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
                   MOV A,SBUF           ;接收命令
                   MOV 23H,A             ;命令保存至23H
                   SETB ES
                   POP 1
                   POP PSW                ;程序状态字出栈
                   RETI                         ;串口中断返回

麻烦大虾看一看,感激不尽那...........

网友:
我看是你三极管的接法有问题,不是人家软件的问题。
你现在直接连到单片机管脚,看是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你用这个电路连个板子看看,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你首先要知道,三极管在这里起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这里用三极管是增加驱动能力的。
你看看这样接法行吗?

这里三极管的发射级要通过电阻接到VCC,这样当你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

网友:
51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P0口加上拉,别的口不需要。
他驱动位选端口的是P2口,跟上拉无关

网友:
没有问题啦啊

网友:
显然是三极管节的不对啊,三极管的数码管端应该有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码管用的是共阴的,电路图也是从书上搬下来的,应该不会用问题吧....也可能是三极管参数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接法不对,9012我用过,你现在应该使用三极管的饱和开关状态

网友:
仿真和实际有一定的差距。
实际电路中,三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的6个电阻都应该去掉,改为6个0欧姆(即短路)即可。左上角排阻改为500欧至1000欧之间的。

网友:
三极管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
贴主的情况原因如下:
proteus仿真的时候,三极管需要一段反应时间。之前我用proteus仿真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时候,有一段动态扫描显示程序,仿真一直乱码。后来想毕竟仿真嘛,要不要三极管驱动无所谓,去掉了三极管就正常了。后来百度了一些资料,有位朋友说:“proteus仿真,三极管需要一段反应时间”,确实有道理。按照我的仿真程序来说,三极管仿真反应延时至少得5m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