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郭天祥十天学习51单片机仿真板

楼主: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让这个板子上的SOUNDER响啊,用kei软件,C语言编写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哪位大侠帮我这个刚接触单片机的菜鸟编个程序啊,我怎么弄不响啊?谢谢大家了!
QQ:553695150

网友:
很难回答,

首先你要会用keil这个软件,
然后你要懂一点c语言的知识。
然后你要明白蜂鸣器怎样才会鸣叫
还要知道怎么控制单片机的管脚输出高低电平
最后还要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

一个简单的程序
#include
sbit  beep=P2^3;

main()
{
    beep=1;
  while(1);
}

新建一个keil的项目文件,输入上面的程序代码,然后编译一下,生成一个hex文件,
在proteus中新建一个工程文件,输入你的电路图,然后把修改单片机的属性,把这个hex文件载入到单片机里面,
运行仿真文件。

建议你去我的博客里面看看,那里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tiankai001的文章链接: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php?uid=139222&op=bbs

网友:
这类的小程序就不要求人了,自己动手编一个。

网友:
不响

我编的这个小程序
#include
sbit beep=P2^3;
void main()
{
beep=1;
while(1);
}
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装载到板子上,光看见板子上的SOUNDER一段引脚是高电平了,可是还是不响啊,哪位大侠弄响告诉我则呢么弄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将beep取反操作,就是高低电平切换。这样才能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编的这个小程序
#include
sbit beep=P2^3;
void main()
{
beep=1;
while(1);
}
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装载到板子上,光看见板子上的SOUNDER一段引脚是高电平了,可是还是不响啊,哪位大侠弄响告诉我则呢 ...

出来高电平说明程序对了,下面就主要看这两点:
你电脑上的声卡装好了吗,

还有你选择的蜂鸣器是有缘蜂鸣器还是无缘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编的这个小程序
#include
sbit beep=P2^3;
void main()
{
beep=1;
while(1);
}
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装载到板子上,光看见板子上的SOUNDER一段引脚是高电平了,可是还是不响啊,哪位大侠弄响告诉我则呢 ...

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51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弱,实际是驱动不了蜂鸣器响的。通常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蜂鸣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他这块板子上的电路不适合,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笔记本,声卡没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仿真板的问题??

网友:
想起来了

谢谢大家了 在大家的指导下我又弄了个小程序 终于响起来了:L :L :L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beep=1;
delay(10);
beep=0;
delay(1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x>0;x--)
       for(y=z;y>0;y--);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了 在大家的指导下我又弄了个小程序 终于响起来了:L :L :L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beep=1;
dela ...

那看来你这里用的是无源蜂鸣器(交流蜂鸣器)。只有加脉冲才会响。
如果是有源蜂鸣器(直流蜂鸣器)的话,直接一个高电平就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他这块板子上的电路不适合,可以这么理解吗

在proteus中,这个电路是可以的。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晕死

还是不对,我编的那个程序它响的原因不是。是因为我弄的高低电平循环着变化是电路板响,而不是蜂鸣器吱吱的响。还得请大家帮我弄弄啊,是不是蜂鸣器的问题,大家帮我改下板子的那个部分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
我用的是笔记本,声卡没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仿真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