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哈这个小电路,跪等!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的原理吧  初次接触这种设计,很恼火。
首先这是一个升压电路图,是一个DC-DC Converter   目的是输入在十个毫伏左右,而输出能达到1V,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变压器和JFET组成的前端是振荡电路,后面是整流倍压电路,但是呢,具体的我分析不来。
疑问:输入为正,同名端为正,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工作在电压负区,为什么一上来给个正压,是怎么回事啊,有同学说是jfet导通,漏源电流就截止了,是不是这样啊,各位大神,求你们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给个回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重新上传图片 QQ空间图片不支持外链

网友:
已经重新上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朋友 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就可以了

网友:
再次以附件形式上传,敬请回复,谢谢

网友:
同名端是为了满足电路正反馈起振。

另:JEFT工作在负压区是不对的,它不同于三极管电路的偏置,GD两端偏置为0V时,DS间也有电流通过,这里的负是指偏置,G端电位小于0的某个区间内,DS输出仍是线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 说一下他的工作过程吗  谢谢

网友:
这样的电路只能从理论上讨论,你把输入端放大100倍,把JEFT换成普通三极管,一样可以工作。

其实这个电路是想说明一个概念:普通三极管有一个硅材料的通病——正向导通压降,当输入值小于它的话,三极管就无能为力了;但场效应就不同了,JEFT相当于是一个电压控制型的恒流源。

网友:
看了还是不是太明白,有人急需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