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程序

楼主:
我的程序#include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j;
        DDRB = 0xff;
        PORTB = 0xfe;
        while (1)
        {
                PORTB = 0xfe;
                for(i=0;i<500;i++)
                {
                  for(j=0;j<500;j++);
                 }

                PORTB = 0xfd;
                for(i=0;i<100;i++)
                {
                  for(j=0;j<50;j++);
                }
        }

}
请问我的程序有不有问题啊?

网友:
找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的程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我想可能是跑步起来,不停复位?呵呵

网友:
看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的

详细说明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不好意思哈,说错了,
出现的问题应该就是总是出现同PB0和PB1都亮
我把延时写到几万了还是一样连闪烁都看不到
晶振设置是8M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总是出现同PB0和PB1都亮
我把延时写到几万了还是一样连闪烁都看不到
晶振设置是8M内部

哈哈哈,很受挫是吧?哎,都是这样过来的。
如果你使用的Mega8是新的,没有配置过熔丝,请先配置好熔丝位。尤其是硬件看门狗视需要合理使用,不然你的程序跑不起来的,一直复位。因为你的程序都没有喂狗。

ATMEGA8 avr_fighter软件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29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