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avr_fighter软件

楼主:
请问这个软件的熔丝位怎么设置   到处都找不到该软件的说明书之类的东西
比如我想设置关闭看门狗  但是都找不到哪里设置

网友:
软件的设置

希望有人能帮助我给我一份比较详细的关于该软件的设置说明书什么的
努力学ATMEGA8   感谢支持

网友:
对于AVR单片机的熔丝位设置,一定要小心。

我建议你用progisp这个软件,这个软件里面对每个熔丝位都有说明,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我看这个软件已经很清楚了,只要你看明白mega8的手册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楼上两位所言极是,智锋软件progisp167提供位置方式和向导方式,结合datasheet,非常容易理解,本来要设置的东西也不多。
我一般修改的熔丝位有:
CKSEL3:0配置成1,表示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就是我们常用的外接晶振方式。
WTDON配置成1,禁止硬件看门狗。
SPIEN一定不能随便配置,使用默认的0,表示使能ISP下载。
EESAVE配置成0,表示使能EEPROM保存,这样下载程序不会擦掉原来的eeprom的内容。
综上可见,progisp167里1表示不使用,0表示使能,有些软件是通过打钩来表示的,你得搞清楚打沟是使能还是禁能。楼主不确定的话,可以采用向导方式,也可以先用位置方式配置好,然后点击向导方式确认配置是否正确,最后点击写入,这样就熔丝配置完成了。
熔丝配置好后,就不要随便修改了,尤其注意右下角的编程里面的钩钩要对应好,没必要用的就不要勾上。
结合下面两张图,楼楼主自己试试。有什么问题再讨论。

网友:
CKSEL3:0配置成1,表示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就是我们常用的外接晶振方式。

是指CKSEL3:0都配置成1,即四个都为1。

网友:
刚接触,免不了碰壁。
我只是碰巧用过,希望对你有用。
当初玩LPC2103的时候,ISP模式也是让我花了不少时间,有些芯片还有BOOT方式选择的。
周立功easyARMlpc2103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1156

网友:
劳烦看下这个熔丝位

我要求用8M晶振点亮PB0然后过会点亮PB1就这样循环 串口ISP下载线
我的熔丝位所有打钩的向导方式为以下几点,请指示这样对吗?
掉电检测电平为2.7V[BODLEVEL=1]
内部RC震荡器[8MHz]启动时间6CK+65ms[CKSEL=0100SUT...]
使能ISP编程[SPIEN=0]
Boot区大小(1024Words);Boot区起始地址...
无加密...
SPM/LPM对应用区的访问没有限制...
允许SPM/LPM指令访问Boot Loader区...

网友:
David 介绍的很详细,参照David 的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求用8M晶振点亮PB0然后过会点亮PB1就这样循环 串口ISP下载线
我的熔丝位所有打钩的向导方式为以下几点,请指示这样对吗?
掉电检测电平为2.7V
内部RC震荡器[8MHz]启动时间6CK+65ms[CKSEL=0100SUT...]
使能IS ...

这样写入还不行?

网友:
呵呵   还没试呢
白天上班  只有晚上才能玩它
呵呵
谢谢各位了
我的新币都变成-29了
版主,我天天都上这网站
也不能太刻薄啊
给别人加一个威望  我要减4分还是5分

网友B:
仔细看下他的熔丝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他的熔丝位

AVR的串口ISP下载,好像是要bootloader的,对应要设置boot区的大小,相应的熔丝位怎么设置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楼主自己看看手册或者查看其它资料吧。
我用的是usbasp下载,坛子里找的电路图和固件,对照着用洞洞板焊出来的,挺实用的,M8、M16、M32、M128、AT89S52都可以用,使用内部晶振默认值可能要短接降速下载。

补充不错的帖:
tiankai001
AVR单片机工具软件集锦---连载中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1741

xu__changhua
中、外适合自制的单片机下载器 / 编程器 / ISP / 的集中营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