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板子加了复位程序,搞不清楚在哪复位,帮忙分析下

楼主:
EEWORLD合作qq群:49900581群主:wangkj

情况是这样的,我接上负载,他就会复位,不接负载,他就不复位,你们看,这是哪里复位呢?
我开始是怀疑电源引起的复位

网友:
你去掉看门狗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但是,我用的稳压电源供电,他也会复位

网友:
布线问题也会搞出问题

网友:
我刚才用查询法查询了一下,不是看门狗复位

我再看看,是不是掉电复位

网友: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我不接上机械手这个负载,他不会复位,一接上,他就会复位
就是在电机瞬间启动的时候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
哈哈,你那个估计是电流过大
或者是负载过大,导致电压下降的缘故

网友:
你好好找找,没准用配置文件或者命令行就搞定了。

网友:
我清除了全部看门狗代码后,他又不复位了
另外,如果电源的问题的话,我都直接供稳压电源的电了,这点电流,他都是稳定的
如果说是程序的问题,我不带机械手,他怎么都不复位

网友:
那如果是软件问题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喂狗时间不对,或者是逻辑问题
你追踪对比一下,很容易就得出结论的

网友:
那,如果是程序的问题的话,很简单啊,毛病都是一致的
跟我带不带机械手有啥关系呢?

网友:
可能有控制机械手的代码占用时间过长。

网友:
不是吧,就启动的瞬间就复位

网友:
或者是你的机械手不处理的时候和处理的时候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看门狗的复位时间是2.1秒的时间呢

网友:
你看看复位电路是不是有毛刺
多方对比一下,肯定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不是,我机械手程序在我不接上机械手的时候,也是这样运行的,他就不复位
跟接上和不接上机械手,程序运行流程,是一点不同之处都没有的
也就是说完全相同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干扰,你看看
小心电磁干扰

网友:
电源干扰,我最先开始,都是这样怀疑的,问题是,我现在都用上了稳压电源了,还是会复位,另外,我取消看门狗程序代码后,他在相同的电源下,他不会复位

网友:
屏蔽一下试试
月饼盒子出动

网友A(2010-04-27):
看门狗一个个的加进去,看是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B:
你取消了不复位,说明是看门狗的问题呗,你慢慢加,看是哪段的问题

网友C:
你不用看门狗能控制?

网友D:
如果是看门狗的话,为什么我不接上机械手这个负载的时候,他又不复位呢?
程序是死的

网友A:
好像单独烧写内核,那个ramdisk不重新烧写也没关系啊

网友A:
调试这个东西不能烦,慢慢来就好了
尤其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很正常的

网友D:
我都读状态标记位了,查看究竟是哪里复位了

网友C:
你在复位前放个断点

网友A:
好像真的比较管事,10分钟了还没关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