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一下,把IAR环境下的代码转换为MDK(KEIL ARM V3.22)下要修改哪些?

楼主:
EEWORLD合作qq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IAR转起来挺麻烦,还是凑合用吧。编程环境都差不多。没必要转。
应该是重新建立project文件。看keil的书应该能搞定。

网友:
重新建工程吧
然后把源码添加进来
再配置下FLASH,ram啥的

网友:
修改的很多,如果你真的对器件原理比较熟悉的,不如直接编写程序。要知道C语言的很多函数都是能够很方便的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