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62 5V单电源供电,输出能到0.5-4.5V吗?负载阻抗约为100k

楼主:
EEWORLD合作qq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够呛

1、TL062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振幅会被扣除较多。小电流输出时或许能接近电源,但没保障。

2、运放在5V单电源下还能否正常工作也不好说,手册只给出±5V电源时的曲线。

P.S. 改用TLV2262就有保障了,是轨到轨型的,能在2.7~8V单电源下工作。

网友:
谢谢LS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