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内置AD实现高精度采集

楼主:
据说可以用内部AD的两个通道采集一路模拟量,比如5V输入,0-2.5V一个通道采集,2.5-5V另一个通道采集,然后将两个通道的采集值和在一起,就是一路模拟量输入的值。

有哪位高手试过这种搞法?不吝指教!

网友:
精度可以提高一倍 但不知电路怎么搞啊?

网友A:
你可以这样,那一个电压比较器,做2.5V 的电压比较,或者TL431产生一个2.5V基准,大于2.5V,控制继电器将输入给到通道二,小于2.5就用通道1.
为什么不把5V直接输入一个通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那一个电压比较器,做2.5V 的电压比较,或者TL431产生一个2.5V基准,大于2.5V,控制继电器将输入给到通道二,小于2.5就用通道1.
为什么不把5V直接输入一个通道呢?

2812的精度只有12位,精度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可以外接高精度的AD啊,我用过LTC1605AIG,16位并行AD,你要多少位ad了

网友:
不考虑采样速度的话F350  24位AD

网友:
采用集成AD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的啊!~~

采用集成AD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我现在用的是2812,对于MP/MC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啊,我现在的板子在MC模式下能运行,但在MP模式下不能运行,困扰我了好久,希望大师给我讲解下,为什么,谢谢啊

网友:
呵呵,貌似一个微处理器模式,一个是微控制器模式,运行在MP模式,也就是为处理器模式的时候是使用外部存储器的,你要是没有扩展的存储器的话.....

网友:
有一篇论文名叫:<<提高片内DSP模数转换器精度的方法>>讲述了你所说的这种方法的实现方案.
采用双排序模式(两个参考电压), 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的幅值大小选择排序器(通过不同的事件管理器来触发)

网友:
前不久,临时试验一种控制算法,AD精度不够,采用了放大小信号,大信号按饱和处理的方法,减小输入信号范围,增加小信号转换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12的ADC输入最大电压为3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发现了这个错误,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