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系列DSP功能比较与运用

楼主: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软件等待的如何使用?

DSP的指令周期较快,访问慢速存储器或外设时需加入等待。等待分硬件等待和软件等待,每一个系列的等待不完全相同。
1)对于C2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WSG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2)对于C3x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DY,低电平是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总线控制寄存器中的SWW和WTCNY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但等待是不分段的,除了片内之外全空间有效。
3)对于C5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SWWCR和SWWS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14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控制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4)对于C6000系列(只限于非同步存储器或外设):
硬件等待信号为AR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决定,总线访问外部存储器或设备的时序可以设置,可以方便的同异步的存储器或外设接口。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C2000的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或Emurst运行时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
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Driver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A,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注意主机BIOS中并口的型式必须同xds510pp.ini中一致。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网友:
人过留名。
其实抢沙发也是个技术活 !
讲究的是 快、准、狠 短、平、稳
一般人吧,他根本抢不了
视频是侮辱沙发的不敢抢
或者内容太让人震惊忘了抢
那都不行
要的就是个手快网好按键准
不得沙发誓不休
码字、验证都得练啊
F5?那是基础活
键盘全得换高弹力的
一定要学炼金造和工程
迅捷药水和钛合金F5吧,一样也不能少
这个年代,沙发楼容易吗
为了抢沙发,我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终于给我赶上了。
沙发作为整个视频最显眼的存在,能让你一夜出名
别小看沙发,这是一门技术话,科技含量高,讲究敏捷,智力,力量,稍不留神

你就会在几秒内被其他人给抢了。
所以,我们抢沙发者要眼睛能正常旋转360度,耳听千里,讲究快准稳。手随心

动,心随眼动,眼随脑算。
记住,抢了沙发,你就拥有了整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