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的电阻的功耗是多少?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qq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0603的呢?
我在计算一个东西,这个谁知道。蚂蚁说,0805的是1/8W
难道0603的是1/16

网友:
1/4的封装是多大的?

网友:
0.25W的一般是插装的

起码1206

网友:
1/4W 直插的。

网友:
不行我就搞两个0805的。
反正也是测试阶段。

网友:
帖上俩,并联

网友:
9012功耗是多大的?

网友:
你需要多大的功耗?

网友:
能超过0.3W就行,我觉得,9012比0805还小,恐怕是1/16吧?
但手册上写上500ma
按照饱和压降算,0.7*0.5=0.35w了。
我倒是有个错误的设计,把24个led,每个20ma,共用了一个9012,没烧,但非常烫手。估计得60度。

网友:
如果你能用液氮给它降温,50A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
9012估计100ma电流没问题 0.7×0.1=0.07
200×0.7=140mw估计问题不大。我买的330ma的1w的led,
实际测试,感觉170ma跟500ma(几秒),亮度差不多。
是不是眼睛对光亮不敏感啊。
亮度高了就感觉不出差别来了。
我用过的高亮led,5ma
感觉跟20ma亮度差别非常小。
反而那些几分钱的普通led,对电流非常敏感,只有到30ma才感觉很亮。

网友:
0805的电阻也有1/4W的

网友:
1/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