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极三极管放大电路,为什么一般把元件接在集电极?

楼主:
一般的资料和材上,共射极放大电路 ,好像都是说明把 需得到放大电流的电子元件接在集电极(如图,A处),接在发射极的放大电路端(如图,B处)不可以吗?另外,接在C处,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吗?
一般放大电路,可以分成两个回路分析吧?如图中,红圈的一个回路,蓝圈一个回路?图中箭头是这两个回路的电流方向?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706726.html?quesup1

网友:
人过留名。
其实抢沙发也是个技术活 !
讲究的是 快、准、狠 短、平、稳
一般人吧,他根本抢不了
视频是侮辱沙发的不敢抢
或者内容太让人震惊忘了抢
那都不行
要的就是个手快网好按键准
不得沙发誓不休
码字、验证都得练啊
F5?那是基础活
键盘全得换高弹力的
一定要学炼金造和工程
迅捷药水和钛合金F5吧,一样也不能少
这个年代,沙发楼容易吗
为了抢沙发,我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终于给我赶上了。
沙发作为整个视频最显眼的存在,能让你一夜出名
别小看沙发,这是一门技术话,科技含量高,讲究敏捷,智力,力量,稍不留神

你就会在几秒内被其他人给抢了。
所以,我们抢沙发者要眼睛能正常旋转360度,耳听千里,讲究快准稳。手随心

动,心随眼动,眼随脑算。
记住,抢了沙发,你就拥有了整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资料和材上,共射极放大电路 ,好像都是说明把 需得到放大电流的电子元件接在集电极(如图,A处),接在发射极的放大电路端(如图,B处)不可以吗?另外,接在C处,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吗?

 1、输入和输出中有一根线(发射极)是共用的——这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定义。如果负载串在发射极,那么输入输出就无法共用这根线,也就不再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了。
 2、虽发射极电流比集电极大一点,但如果负载串在发射极的话,负载电流↑ ⇒ 负载上的压降↑ ⇒ 发射极电位↑ ⇒ Vbe↓ ⇒ 三极管趋于截止 ⇒ 负载电流↓,形成了负反馈。而负载串在集电极则不会影响三极管的工作方式。

网友:
共射级放大电路吗,主要还是“共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