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和Protel 99se哪个更好?

楼主:
我只用过protel 99se 但是听说altium designer 很不错,就有打算把protel换成altium designer ,大家说觉得有必要吗,有用过的大侠现身说法一下吧 呵呵多谢了 比如说,altium designer 好不好上手 资料好不好找  呵呵

网友:
altium designer用的比较少,其实设计工具都是相通,会一种就成

网友:
好啊!!AD听说很好用

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
回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altium designer感觉比Protel 99se界面更友好,我也是刚开始用altium design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不错,在多层PCB设计时很方便,特别设计FPGA,PCB很方便。

网友:
altium designer 是protel的升级版,用户界面变化较大,使用方法与protel99差不多,功能不用说更强大,但耗费资源太多,如果电脑配置好可以考虑用

网友:
从功能上来说 AD强不少  AD的使用也比较方便 。
如果电脑的配置不是那么差的话 建议升级到AD 。。。

网友:
俺只用pADS,不会ptotel

网友:
altium designer 我感觉挺好的,我一开始用的是PROTEL,但是后来升级了,老师说要与时俱进。

网友:
altium designer好用多了..是99的升级版...也强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