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的解决办法

楼主:
有的同学出现了开发板连接上后usb无法识别的问题,后来分析得出:开发板没有配套的usb连接线,自备的连接线导致问题出现。

建议使用usb连接线不要过长,供电要充足。实验室使用的大约1m长的usb线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感谢提供好经验啊

网友:
是啊,我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 在前置口不能识别移动硬盘的问题
纠其原因 还是前置口对USB有延长,不够稳定

网友:
呵呵  字字珠玑 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 PMP一下 嘿嘿

网友:
线是个问题 呵呵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不一定吧?

单片机之类的USBID可变类的在认识是是有误识别的可能,但这归因与USB线可能是不对的,我最早用这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这通常多试一两次就可以了.我感到绝对不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