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 TO DC芯片 DCP022415D的使用

楼主:
各位前辈,现使用到TI的24V转15V的DC TO DC芯片,但是结果出乎预料,在采用如上图所示的电路时,输出的结果V+=25V左右,V-=-30V左右,并且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测试V+ V-的输出阻抗时,万用表的表笔红黑对调时测得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揣测,是不是由于电源芯片输出端带有二极管?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DCP022415D使用问题!!

DCP022415D在使用时按着芯片资料搭建的电路,但是电源的噪声太大了,可以达到400mV的峰峰值,哪位神人可以赐教一下!!

网友:
适当增大一下输出电容,,另外怎么测试的纹波呢,,
纹波是跟开关频率有关的电容电压的变化率,若开关频率高,则充放电时间短,电容电压变化小,即纹波小。
个人认为 纹波不等于 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