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高频开关电源应用选型初探

楼主(2010-04-28):
变电站高频开关电源应用选型初探
1、引言
目前,电力系统大量的综合自动化
变电
站的新建和改造,使得大量的高频
开关电源
在电力系统得以应用,如何合理进行其设备单元的选择、相关接线方式的选择、监控单元功能的规范等,使系统配置合理,能可靠、稳定的为
变电
站提高直流电源,确保
变电
设备的正常、可靠运行,显得尤为重要。
2、直流系统接线方式的选择
直流系统的接线方式,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其选择的基本原则为安全可靠、简单清晰、操作方便。通常为蓄电池直接与直流动力母线连接,控制、动力直流母线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各相关装置直接于母线,要求各单元独立、固定分隔、安装维护方便。1组蓄电池、1套充电装置、单母线的接线及系统如图1所示。
图11组蓄电池、1套充电装置、单母线的接线及系统图
该接线方式简单、清晰、可靠,适用于110kV及以下
变电
站的直流系统。
如图2所示,该接线方式蓄电池、充电模块等装置均为双套,可互为备用且运行方式灵活,系统更为可靠,其中2组蓄电池严禁并列运行;适用于220kV及以上
变电
站的直流系统。直流系统的接线方式还有许多形式,但较为常用的是这两种,其它方式在此不予介绍。
图22组蓄电池、2套充电装置、单母线分段的接线及系统图
3、充电模块的选择
充电模块作为高频
开关电源
充电机元件,其通过N 1的冗余(备份)方式,作为系统的充电机工作,模块容量选择遵循以下原则:Ie=Iio。(蓄电池容量Ah/10h) 系统的经常性负荷电流(控制负荷电流),单块模块的Ied=Ie/模块的数量,模块的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模块备用的灵活性,同时也对系统的屏数有影响。如表一,为各类
变电
站的直流负荷及蓄电池容量范围的统计表。表1各类
变电
站直流负荷及蓄电池容量选择范围统计表
根据表l,将通过220kV、110kV、35kV
变电
站的模块容量、数量的选择进行比较说明。
(1)220kV
变电
站高频
开关电源
充电模块的选择:
该站由于是220kV
变电
站,此类
变电
站的直流系统必须配置为双套互为备用。根据蓄电池的容量校核原则,选择单组蓄电池容量为200Ah,一般此类
变电
站的两套直流系统均分控制负荷,单直流系统的经常性负荷电流为7-l0A左右,因此,单组直流屏的Ie=200/10 10=30A,若选择单块模块Ide=l0A,则模块数量N=30/10 l=4。
(2)110kV
变电
站高频
开关电源
充电模块的选择:
根据蓄电池的容量校核原则,选择单组蓄电池容量为200Ah,一般此类
变电
站直流系统的经常性负荷电流为7A左右,因此,Ie=200/10 7=27A,若选择单块模块Ide=10A,则模块数量N=27/10+1=4。
(3)35kV
变电
站高频
开关电源
充电模块的选择:
根据蓄电池的容量校核原则,选择单组蓄电池容量为100Ah,一般此类
变电
站直流系统的经常性
负荷电流为3A左右,因此,Ie=100/10 3=13A,若选择单块模块Ide=5A,则模块数量N=13/5 l=4。
4、系统的其他配置的选择
(1)调压单元:采用硅链降压的调压方式,合闸母线的调压容量按照合闸负荷的最大放电容量进行配置,控制母线的调压容量按照控制负荷的最大冲击电流进行配置。为了使系统简单、便于维护,通常采用合闸母线不使用调压单元而直接是蓄电池的端电压,鉴于目前多数
变电
站的动力负荷是断路器的直流电机,而电机的工作电压的合理范围是198—242V,因此,建议若是单只2V的蓄电池,电池的只数可采用104只,使动力负荷能工作在较为合理的工作范围。通过大量
变电
站的控制负荷的最大冲击电流的统计,一般35-ll0kV
变电
站的控制负荷冲击电流均小于20A,因此其调压单元容量应选择20A,220kV
变电
站控制负荷大冲击电流也不到20A,但由于其控制负荷的复杂性及重要性,建议选择40A的容量。并应采用双硅链调压,实现硅链的自动备用模式,同时要求硅链具有手动/自动调压转换功能,使硅链在自动调压功能出错时,转换到手动调压,也可保证硅链的正常工作,确保控制母线的可靠供电。
(2)监控装置:监控装置应以监视蓄电池运行工况,以充电模块为主要控制对象,具有数据采集、数据显示、信号报警、人机接口和通信接口的综合性监视控制装置。要求每组蓄电池配置一台监控装置。监控装置的监控方框图如图3所示。
对监控装置的功能进行规范,要求监控装置可对整个系统进行实时监视、控制,系统具有RS422或RS485微机通讯接口,可对全参数进行遥测、遥信、遥控及遥调功能。监控装置能对蓄电池进行全自动充放电管理,能按电池特性进行自动充、放电功能等。同时监控装置故障时,系统的各个模块均能自主工作,如充电模块能自主进行蓄电池的充电工作等,确保系统的供电可靠。
(3)绝缘检测装置:应采用功能较为完善的微机型在线绝缘检测装置,要求可监测直流母线及各馈线支路正负极、蓄电池回路、充电模块回路等对地绝缘状况,能显示正负极对地电压及绝缘电阻并上传数据,并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4)蓄电池巡检仪:能巡检、显示、上传单只电池电压、内阻。由于目前我国的蓄电池单只在线巡检仪的技术不够成熟,若要达到上述要求,将大大提高系统的造价,因此建议采用数字式电压采集装置取代模拟式电池巡检仪,能快速扫描所有蓄电池的单体电压并保存、上传、打印数据,实现单体蓄电池运行的适时监控。
(5)逆
变电
源单元:提供DC/AC逆变模块,作为UPS使用,要求其工作方式为在线工作,即要求市电交流电源为主通道,当市电交流停电时,该模块自动切换为逆
变电
源供电;其容量的选择可根据
变电
站的后台监控设备的容量进行,通常选择10~20A。
由于
变电
站的综合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容量较大,当选择逆变模块的容量为20A及以上时,其外形就显得较大,无疑将使系统的屏数增加,或者大大影响系统内装置的散热等工况。在了解
变电
站后台监控系统的电源部分的原理后,建议将后台系统的主机等其电源采用
开关电源
的设备全部由控制母线直接供电,在大为降低逆变模块容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后台系统的工作可靠性。
(6)通讯电源单元:提供DC/DC逆变模块,作为
变电
站通讯设备的电源,其容量的选择可按照
变电
站通讯设备的容量大小来考虑,通常选择5~10A。
开关电源
直流电源
变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