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是不是必须先擦然后再写?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网友:
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
还分扇区擦,是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写数据 时保证内容为FF就可以写数据,否则写不成功!

网友:
一般会有整片擦除的指令, 如果是整片擦除的话 速度应该会快一点

网友:
应该有整片擦除的指令吧,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有些时候不擦出也没问题,但是保险起见还是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