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问一下:能否DAC输出引脚直接接到ADC引脚上,暂时需要测 ...

楼主(2010-04-28):
问一下:能否DAC输出引脚直接接到ADC引脚上,暂时需要测试?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测试
合作

网友A:
看下阻抗 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本MCU上的DAC输出,能否直接接到它的ADC输入端?

网友A:
串个电阻保险些把

楼主:
串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几百的吧

楼主:
STM32芯片,本MCU上的DAC输出,能否直接接到它的ADC输入端?

网友B:
能
adc输入高阻抗没事
除非你把adc设置成io输出,就傻了
安全起见穿个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