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的N种玩法 (二)---渐变

楼主:
一个LEDN种玩法 ()---渐变

Author: chenzhufly

Email: chenzhufly@126.com

在第一篇中我已经能够上LED闪烁起来了,还可以怎么玩呢?想到网络上曾经讨论过LED亮度渐变的程序,实现的方式很多,我这里挑个最简单的用延时的方式来实现LED亮度的渐变。说干就干……

接着前一篇的程序继续修改,如下:

int delay(int count)

{

    while(count--);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LED_PORT, LED_BIT, 1);

    while (1)

    {

       for(i=10;i<10000;i+=10) //由亮变暗

       {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delay(i);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delay(10000-i);

       }

       for(i=10;i<10000;i+=10)//由暗变亮

       {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delay(i);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delay(10000-i);

       }

    }

}

 改变LED亮度的本质是改变流过LED的电流大小,有两种方法:

1.  改变和LED串联的电阻,这样流过LED的电流就能够得到改变,从而改变亮度,但是我们板子上的电阻是固定的,不方便改动,所以此法行不通。

2.  改变01的占空比,这样通过led的电压均值就会产生变化,从而导致流过LED的电流产生变化,达到LED亮度调节的目的。这里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实现占空比可变的方法很多,我这里采用的还是延时的方式,实现的关键是上面的for循环,由于我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有精确的测量,只是凭经验不断地尝试得到的一个经验值。

程序简单,就不做分析了,谁有兴趣可以跑跑看,是不是有渐变的效果,: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网友:
人过留名。
其实抢沙发也是个技术活 !
讲究的是 快、准、狠 短、平、稳
一般人吧,他根本抢不了
视频是侮辱沙发的不敢抢
或者内容太让人震惊忘了抢
那都不行
要的就是个手快网好按键准
不得沙发誓不休
码字、验证都得练啊
F5?那是基础活
键盘全得换高弹力的
一定要学炼金造和工程
迅捷药水和钛合金F5吧,一样也不能少
这个年代,沙发楼容易吗
为了抢沙发,我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终于给我赶上了。
沙发作为整个视频最显眼的存在,能让你一夜出名
别小看沙发,这是一门技术话,科技含量高,讲究敏捷,智力,力量,稍不留神你就会在几秒内被其他人给抢了。
所以,我们抢沙发者要眼睛能正常旋转360度,耳听千里,讲究快准稳。手随心动,心随眼动,眼随脑算。
记住,抢了沙发,你就拥有了整个帖子!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一下,以前见到笔计本 的指示灯是这样 暗到明的渐变,我还真是没想明白怎么做到的, :P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没有最先看到 现在看到也不晚 咋不拍下来 嘿嘿

网友A:
哎,我一天到晚就是写这种程序的(LED灯具)。

网友:
  分享一下你的成果

网友:
楼主也可以采用定时器做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一天到晚就是写这种程序的(LED灯具)。

哇 太棒了 遇到高人了 可以讨论讨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不要取笑我了,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LED灯具,所以就是根据客户要求实现这些效果的,什么流水啊、拖尾啊(流星)、七彩变幻啊、渐变啊、跳变啊等等,其实很无聊的。

网友:
在这里就转载一篇《用595驱动LED实现灰度调节》,其实可以直接在I/O口上实现灰度,当然也可以实现渐变效果,如果I/O口上有多个LED,则可以看到流星的效果,这也是显示屏实现图像显示的原理。

       一段时间在ouravr论坛里闲逛的时候看到一篇关于用595驱动LED现实等级灰度的求助贴,楼主的意思是用595驱动LED,并且每个LED的亮度值可以随意调节,来达到不同的灰度。我感觉挺有意思的,用595驱动LED并不难,整体亮度调节也不难,再用PWM控制所有595的OE就可以了,单个LED灰度的调节就比较麻烦了。有一位叫“polarbear 枫叶”回帖提出的思路比较简单新颖,我按照他的思路试验了,感觉效果还不错!硬件是M48+2片595+16个LED,用的硬件ISP主机模式。

 现在来说说实现的方法吧,转载一下枫叶的原话:

16个灰度,也就是 0--15,用4个BIT来表示, 8-4-2-1

用PWM产生4个联系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T8 8/16 对应BIT8

T4 4/16 对应BIT4

T2 2/16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8/16表示的是把PWM的周期划分为16份,其中量的周期占8份,其他雷同

当这4个脉冲运行后,由于人的生理特点。也会出现需他的灰度;同上面的方法比较,它需要4次个周期人眼才能感觉出灰度;

但是对PWM的要求就很低;比如256种灰度,不过送8次,1024也不过要10次大大减低了对硬件的要求,现在基本都是使用这种方法;

在一个595上+出现不同的灰度,就必须结合下面说的东东;

把一个灰度分解成4帧

例如灰度9: 1001

T8 8/16 对应BIT8

T4 不亮 对应BIT4

T2 不亮 对应BIT2

 T1 1/16 对应BIT1

所以我们的各个灰度分解为4帧,送4次都595,就可以了

例如在1个595上出现下面不同灰度的4个点,(就以4个点举例,)

4个点的灰度

3,12,10,7

转化为BIN码

0011 1100 1010 0111

把8-4-2-1码分割出来,得到独立的4帧

BIT8                  0 1 1 0

BIT4                  0 1 0 1

BIT2                  1 0 1 1

BIT1                  1 0 0 1

 步骤:

1.把BIT8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8

2.把BIT4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4

3.把BIT2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2

4.把BIT1的数据送到595,用PWM控制OE的脉冲为T1

经过4帧的时间叠加后,就得到不同的灰度。

来源: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85613]ICbuy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85613

网友:
代码如下:

avr实现的灰度代码

网友:
很不错的内容。

网友:
上我们的网站看看我们现成的产品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呵呵,当时费了点劲

网友:
谢谢分享。
方法很多。哪个最好?研究中。

网友:
好东东,收下了。呵呵

网友:
    不知楼主是来传授知识的还是来广告的?

网友:
见识见识,增长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