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海尔面试, 当面出了个面试题: 随便给一个数字, 写出其二进制中1的个数.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int getOneInNum(int num)
{
int n = 0;
int i;
for (i = 0; i < 31; i++)
{
if ((num &(1< {
n++;
}
}
return n;
}

我这么写的. 那经理竟然笑笑.. 这么写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吗?

网友:
你汇编一下,和其他方法比较比较就好了,反正你这样是很麻烦
if(num&(1<

网友:
我能想到的还有将num左移31次,判断正负号
你搜集一下各种方法,然后看看编译完的汇编吧

网友A:
直接计算器计算1的个数即可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器计算1的个数即可

弱弱的说一句明白你的意思,请再说明

要是我写的话也是楼主这样子,呵呵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你这个和题目相符么?要是给你浮点的数你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 还真是个问题,就看想要得到1的个数是不是存储单元中1的个数了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这个问题 还真不太容易想

网友:
int getOneInNum(int num)
{
int n = 0;
int i;
for (i = 0; i < 31; i++)
{
if (num &(1< {
n++;
}
}
return n;
}

网友:
三个方法:
1、挨个逻辑移位,空间O(1), 时间O(n)
2、查表法,空间O(2 ^ n), 时间O(1)
3、两种方法折中,空间O(2 ^ (n / a)), 时间a * 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