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看门狗复位后,要清零来删除标志位吗?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网友:
无法清除。
只能不断的喂狗。
不喂狗,直接就复位了。
不同的单片机,不同的处理,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
单片机不是有个状态标志位嘛 我不复位,我就一直喂狗,这个时候,就说明老是在状态标志位那里清零了。

如果这样呢,我看门狗复位了,但,程序里头,我并没有清除状态标志位,这样行不?

网友:
应该可以。
可能这个标志就是看你从哪里复位的,冷启动,热启动之类区分开来
不是所有的片子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对,不过你可以自己做检测
因为有些片子是复位后不清零内存,靠启动代码清零的
所以只要放2个标志位,检查数值就知道是不是热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