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440的LCD时间长了会自己关掉,怎么唤醒啊?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网友:
点一下触屏呀

网友:
哦,不是,我自己写的应用程序
没有用触摸屏
好像那个ioctl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重新编译内核,禁用电源管理。
自己加个ioctl

网友:
哦,那也得调用某个函数吧?

网友:
这个我没具体研究过,只是很早之前看过。
你重新编译,关闭电源管理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模块,直接把模块移除
电源管理,应该是可以配置的。
你好好找找,没准用配置文件或者命令行就搞定了。

网友:
电源管理好像也是分几个选项的
没找到关于LCD的那个

网友:
关闭电源比例,不选那个模块。lcd的的控制是在lcd控制程序中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解了
注释掉drivers\char\vt.c的blank_screen_t(unsigned long dummy)的函数内容
static void blank_screen_t(unsigned long dummy)
{
/* if (unlikely(!keventd_up())) {
mod_timer(&console_timer, jiffies + blankinterval);
return;
}
blank_timer_expired = 1;
schedule_work(&console_wor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