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线倒车摄像头,内置锂电的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网友:
我taobao搜了一圈,也没找到带锂电的。都是必须拆开车牌接电。
这个对新手非常管用。

网友:
搞个开源项目
我供应磁铁

网友:
我供应遥控装置

网友:
锂电加led用的升压器

网友:
http://www.zhutp.com.cn/athena/offerdetail/sale/chinazmt-1032111-382277523.html

网友:
这个是模拟的,干扰比较厉害。
而且是后面车灯取电,必须改装。

网友:
数字的不行啊
无线模块的数据量不够

网友:
那是线材质量不好

网友:
wifi的功耗太大了

网友:
用3G
可以远程看车后面的东西
不用改车,直接在备箱加块蓄电池

网友:
直接用模拟电视

网友:
没必要3G,车才多远啊。

网友:
用无线的功耗不会低到哪里去

网友:
1.无线
2.不改动车辆
用到时候磁铁吸到后面,不用的时候,拿走。

网友:
外面漏个摄像头就行了
不用吸
大点没关系
充电时拿到车里插点烟器上
加个蓄电池吧
就摆在后面就行了
象个小工具箱
摄像头带磁铁
短线连进备箱

网友:
拿部摄像手机贴在后面,用线连到前面去~

网友:
usb摄像头+延长线+磁铁或许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