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HZ交流信号的移相电路

楼主:
最近遇到个问题,在输出三相交流信号时,要求相位差120度,有没有好的移相电路,望高手指点!!

网友:
RC移相电路中电容和电阻值如何确定
R的阻抗为实数,C的阻抗为1/(jwC),将电路的总阻抗算出来后,用阻抗的虚部与实部只比值求反正切就得到了相位变化量。

把相位求出后,-180°为无相移。在-90°到-180°间为超前,-180°到-270°为滞后。

电容与电路参数串联,分压作用增加,加到放大元件两端的有效信号减小产生超前。同理,并联时可以算出是滞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帖,这个方案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有人说采用全通滤波器实现,但是怎样设计电路能保证50HZ信号通过不受影响,网上的一些电路在这不能用,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待高手吧,我菜鸟  一起学习 呵呵

网友:
瞅瞅这篇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31/189/2008/2008120118792.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DSP或者FPGA实现移相,全通滤波器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通滤波器确实是很好的选择,但是现在问题是使用全通滤波器对整个模拟电路有很大的影响,怎样做才能避免影响(能在50HZ信号下使用的电路),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输出信号还是能量,如果要输出能量可以用SVPWM技术,信号感觉用全通滤波器还是较合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样的效果?为什么说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