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不知道为何效果不太好,短路保护的,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上电时不能自动导通

网友:
上电时,三极管导通,立刻保护了
这种保护方式不好
三极管be间加个电容,可以防止上电不通的问题

网友:
为啥不好?

网友:
MOS的沟道电阻很小,要很大的电流,才保护
我这个只保护断路...
有啥好保护电路吗,最好是限流的

网友:
假如MOS管的沟道电阻是30毫欧,0.7V/30=23A
就是要电流达到23A时才保护

网友:
只要后端接地短路,三极管就导通,MOS管就关断,实现保护.实测是可以的,只是上电时有时导不通

网友:
实测可以,是因为输入有滤波电容,瞬间电流达到23A。
但要是三极管be加了电容,解决开机问题,可能保护又不起作用了

网友:
短路瞬间电流肯定是很大的...

你的那个彻底关机电路,就是在我第一个图那样多了两个分压电阻实现在MCU低电压复位时不打开三极管,是吧

网友:
什么电路要把MCU的电也断掉?
好下次还要不要再开机了?
如果你想完全断开请试试彩的的“交流关机”
就是带电磁铁的按钮
彩电
其他应用只需要把MCU休眠
不要断电
你看看手机,MPX,及常见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哪个不是用MCU控制开关机
特别是手机,插上充电器时还有显示“正在充电”
其实你“关机”后MCU还是上电的
你不会仔细到连1uA都算计吧
最坏的结果就是电池消耗到“开不了机”
而需要充电,其他好象没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因为我们的MCU及前级的DCDC太耗电,待机时需要全部断电

网友:
真晕,再开机怎么办?
给你出个主意,机械开关吧
或者固态继电器
开机吸合,自锁
不过也有点难度

网友:
哈哈 说笑了
只能是按键开关,客户不关心你怎么处理,他只关心操作的手感

网友:
也没什么不好嘛,象数字万用表的开关那样
【oοΟоo】
实测可以,是因为输入有滤波电容,瞬间电流达到23A。
但要是三极管be加了电容,解决开机问题,可能保护又不起作用了

BE加电容的作用是?

网友:
BE加电容的作用是,开机时,三极管不会立即导通而引起保护动作。

网友:
但是从电路上看,加了个电容的话,上电瞬间基极是低电平,MOS管会截止

网友:
就因为是低电平,所以会立即导通,三极管导通后,MOS就不通了

网友:
MOS管不通了?我就是需要让它导通

网友:
对,要他导通,可以在三极管的BE加电容,使得三极管在开机时不通
三极管不通,MOS管就导通

网友:
但是你加了BE电容,上电瞬间基极就会是低,三极管导通,MOS截止

网友A(2010-04-28):
不加电容才会象你说的那样
加电容后,上电时BE电压=0,三极管不通

网友B:
不加的话,一上电,三极管基极就被那个1K电阻拉高,三极管截止,MOS导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左边进,右边出的
刚上电始,右边5V电压为0

网友B:
不会啊,通过那个1K电阻会是进的电压

网友A:
5V端有负载,有滤波电容,起始电压为0
三极管通得更快

网友B:
那你加电容岂不更加不能自动导通了?
我把三极管基极上拉到VCC也是一样不能自动启动

网友A:
加电容,只是让三极管不要太快导通,三极管不通,MOS管就会通,一旦MOS管导通,5V建立,此时三极管也就自然关闭
你试试就知道了
只是加了电容,会影响到短路保护的灵敏度,可以在三极管基极的那个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解决

网友B:
加电容让三极管导通更快吧!那是PNP呃

网友C:
哈哈!超时空对话吗?什么目的?
看看你们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