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超级终端打开,可以看见ARM的信息,但是用键盘写不进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581  群主:wangkj

网友:
超级终端配置错。好好看看说明,好像是硬件流控制的事情。得设置为无。

网友:
没有,我是按照我的ARM说明去配的

网友:
应该是你搞错了。是开发板吧?好好检查一下。应该是某项没配对。

网友:
我用的是HT44B0

网友:
或者换个终端软件。
seccrt之类的。
有时候终端软件也会出错

网友:
我用的STD2.51安装后,调入程序例子在液晶屏上显不出结果,而且软件就跟死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