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单片机简介

楼主:
SPCE061A简介
文章来源:凌阳科技大学计划
作者:凌阳科技大学计划 发布时间:2005-5-26 15:25:54
1.2.1 总述
    SPCE061A 是继µ’nSP™系列产品SPCE500A等之后凌阳科技推出的又一款16位结构的微控制器。与SPCE500A不同的是,在存储器资源方面考虑到用户的较少资源的需求以及便于程序调试等功能,SPCE061A里只内嵌32K字的闪存(FLASH)。较高的处理速度使µ’nSP™能够非常容易地、快速地处理复杂的数字信号。因此,与SPCE500A相比,以µ’nSP™为核心的SPCE061A微控制器是适用于数字语音识别应用领域产品的一种最经济的选择。
1.2.2 性能
  16位µ’nSP™微处理器;
  工作电压(CPU) VDD为2.4~3.6V (I/O) VDDH为2.4~5.5V
  CPU时钟:0.32MHz~49.152MHz ;
  内置2K字SRAM;
  内置32K FLASH;
  可编程音频处理;
  晶体振荡器;
  系统处于备用状态下(时钟处于停止状态),耗电仅为[email=2µA@3.6V
  2个16位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可自动预置初始计数值);
  2个10位DAC(数-模转换)输出通道;
  32位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端口;
  14个中断源可来自定时器A / B,时基,2个外部时钟源输入,键唤醒;
  具备触键唤醒的功能;
  使用凌阳音频编码SACM_S240方式(2.4K位/秒),能容纳210秒的语音数据;
  锁相环PLL振荡器提供系统时钟信号;
  32768Hz实时时钟;
  7通道10位电压模-数转换器(ADC)和单通道声音模-数转换器;
  声音模-数转换器输入通道内置麦克风放大器和自动增益控制(AGC)功能;
  具备串行设备接口;
  具有低电压复位(LVR)功能和低电压监测(LVD)功能;
  内置在线仿真电路ICE(In- Circuit Emulator)接口;
  具有保密能力;
  具有WatchDog功能。
1.2.3 结构概览
    SPCE061A的结构如图1.2所示:
1.2.4 芯片的引脚排列和说明
    SPCE061A有两种封装片,一种为84个引脚,PLCC84封装形式;它的排列如图1.4所示;另一种为80个引脚,LQFP80封装。它的排列如图所示。

    在PLCC84封装中,有15个空余脚,用户使用时这15个空余脚悬浮。在LQFP80封装中有9个空余脚,用户使用时这9个空余脚接地。此处以LQFP80封装管脚功能介绍。

【1】可将PFUSE接5V, PVIN接GND并维持1s以上即可将内部保险丝熔化,此后就无法读取和向闪存加载数据。
1.2.5 特性
    SPCE061A系统的特性参数如表1.2所示。
1.2.6 SPCE061A最小系统
    最小系统接线如图1.6所示,在OSC0、OSC1端接上晶振及谐振电容,在锁相环压控振荡器的阻容输入VCP端接上相应的电容电阻后即可工作。其它不用的电源端和地端接上0.1µF的去藕电容提高抗干扰能力。
1.2.7 SPCE061A开发方法
    SPCE061A的开发是通过在线调试器PROBE实现的。它既是一个编程器(即程序烧写器),又是一个实时在线调试器。用它可以替代在单片机应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常用的软件工具——硬件在线实时仿真器和程序烧写器。它利用了SPCE061A片内置的在线仿真电路ICE(In- Circuit Emulator)接口和凌阳公司的在线串行编程技术。PROBE工作于凌阳IDE集成开发环境软件包下,其5芯的仿真头直接连接到目标电路板上SPCE061A相应管脚,直接在目标电路板上的CPU---SPCE061A调试、运行用户编制的程序。PROBE的另一头是标准25针打印机接口,直接连接到计算机打印口与上位机通讯,在计算机IDE集成开发环境软件包下,完成在线调试功能。图1.7是计算机、PROBE、用户目标板三者之间的连接示意图,图1.8是实物连接图。

1.2.8 应用领域
  家用电器控制器: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白色家电
  仪器仪表:数字仪表(有语音提示功能)
  电表、水表、煤气表、暖气表
  智能家居控制器
  通讯产品:多功能录音电话、自动总机、语音信箱、数字录音系统产品
  医疗设备、保健器械(电子血压计、红外体温监测仪等)
  体育健身产品(跑步机等)
  电子书籍(儿童电子故事书类)、电教设备等
  语音识别类产品(语音识别遥控器、智能语音交互式玩具等)

网友:
这个好 总算对凌阳处理器 有了点了解了  就是不知道 这类处理器 有没有像mega16那样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