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工程安装留意50项

楼主:
一、摄像机的安装:

1.?在知足监督目标视场范围要求的前提下,其安装高度:室内摄像机的安装高度以2.5~5m为宜,室外以3.5~10m为宜;电梯轿箱内安装在其顶部,与电梯操纵器成对角处,且摄像机的光轴与电梯的两壁及天花板成45度。

2.摄像机及其配套装置,应留意防破坏,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摄像机安装应与地绝缘隔离。

4.?室外安装要采取防雷措施。

5.摄像机安装一定要牢固,防止监控画面抖动。

6.调试红外线灯必需夜间进行。在夜间通过呈像设备(如监督器等)调整红外光束照明位置。并可以有效调整镜头光圈的设置。

7.红外线灯安装高度不应超过4米, 太高会影响光线的反射率。角度应由上向下俯角20度为佳, 仰角过大反射率降低。

8.红外摄像机,尽量避免直射光源,由于红外灯电源控制部门是根据安装在红外灯板上的光敏电阻来控制红外灯的工作电源开启与否的。

9.红外摄像机视场内应尽量避免有全玄色物体、空旷处、水等吸收红外光线的物体,CCD摄像机配套的红外灯是靠发射红外光在物体上反射到CCD摄像机镜头上成图像的,假如红外光被吸收或减弱,将会大大地削弱红外灯的有效照射效果

10.必需保障红外线灯的工作指标(详见产品仿单), 如红外线灯的供电电源功率必需高于红外灯本身的工作功率等。

11.用户使用红外灯首先要仔细阅读使用仿单,特别是为保证人身设备安全的留意事项。检查前面所讲述的配套性方面是否达到要求,应考虑到的影响因素是否考虑到,如未达到要求,可及时调整所用器材。

12.安装过程中要留意不要用手触摸镜头,CCD 靶面,不要让灰尘飘到摄像机上面。

13.云台的安装:
1)云台的安装应牢固,滚动时无晃动。
2)应根据产品技术前提和系统设计要求,检查云台的滚动角度范围是否知足要求。
3)解码器应安装在云台四周或吊顶内(但须留有检验孔)。

14.避免设备暴露无遗在大型马达如电梯,水泵和荧光柱,以及各种高功率的无线电设备环境中。

15.选用好的BNC头,这个非常枢纽,差的 BNC头会让你生不如死,一点都不夸张。
?说句题外话吧,做工程一定不要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短时间内可能没题目,时间长了,题目肯定要暴露的。

二、线路部门的安装:

1.视频线:SYV75-3的视频线一般传输300米以内,75-5的传输500米以内,75-7的可传输800米;另外需要关注的是CCTV同轴电缆的质量,RG59U,RG6和 RG11均要求是100%铜芯,及95%的铜质编织屏蔽层。线路环接的最大电阻不能超过15欧姆。间隔超过500米时就要考虑采用光缆传输。

2.电源线:应选择阻燃电缆,保护皮比较结子,在节省工程本钱的条件下,尽量使用粗点的以减少电源的衰减。

3.控制线:一般选用带屏蔽2*1.0的线缆,RVVP2*1.0。

4.穿线管:一般情况用PVC管即可,要地埋或防爆的工程应选用镀锌钢管。

三、控制设备安装:
1.控制台、机柜(架)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平稳牢固、便于操纵维护。机柜架)背面、侧面离墙净间隔应符合维修要求。
2.所有控制、显示、记实等终端设备的安装应平稳,便于操纵。其中监督器(屏幕)应避免外来光直射,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避光措施。在控制台、机柜(架)内安装的设备应有透风散热措施,内部接插件与设备连接应牢靠。
3.控制室内所有线缆应根据设备安装位置设置电缆槽和进线孔,排列、捆扎整洁,编号,并有永久性标志。

4.控制设备的工作环境安保系统的设备均要求安装在清洁的空调室内,并要求安装在19"的尺度机架上,设备之间应留有适当的空间,需使用强迫透风的风扇。

5.保证监控室内电源火线、零线、地线按照规范连接。在监控中央设备(监督器、硬盘录像机、矩阵、视频分配器)开启的情况下,使用模拟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丈量以上设备外壳和连接摄像机的视频电缆接头对地电压。该电压越高越易造成摄像机视频输出部门损坏。当该电压不为零的情况下,要避免带电拔插视频电缆。

监控工程100问:

1供电系统中为什么要使用稳压电源?

防止因为供电电源电压波动(过高、过低)对监控设备的损害。

2供电电源是否不乱对服务器端监控系统的影响?

电源不不乱会使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计算机电源或主板。

选择稳压电源时要留意的主要功能及参数?

A:输出功率B:过压保护功能C:过流保护功能?D:输出电压范围AC110或AC220

4如何选择稳压电源?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大于或即是所有用电设备总功率的总和。

5如何使用稳压电源?

A:先把交流AC?220v电源接入稳压电源输入端。

B:把需要稳压保护的设备的电源线接到稳压电源的AC220v的输出端。

6什么是UPS电源?

即不中断电源。具有稳压、稳频、抗干扰、防止浪涌等功能。

作用:假如溘然断电时,UPS可以对用电设备继承供电一段时间。

7UPS电源的主要功能参数?

A最大电放逐电时间b浪涌保护功能。

8UPS电源的选择方法?

A根据需要保护的设备耗电功率的大小。

B根据需要保护的设备断电后需要维持供电的时间。

9、给计算机配备UPS电源的好处?

:防止因电压不稳或溘然断电对计算机造成损坏。

B:提供断电后,保留数据、关机的时间。

10、?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是什么?

当用电设备有漏电现象时,及时自动堵截电源,保护职员和设备的安全。

?11、漏电保护器的安装方法?

漏电保护器同空气开关一同使用,安装在设备电源的前端。

12、漏电保护器的漏电保护功能测试?

在通电的情况下,按下漏电测试按钮(一般为黄色),空气开关应跳开;同时蓝色按钮跳起。只有按下蓝色按钮后,空气开关才能合上。

13、漏电保护器的使用方法?

A:保护器同空气开关一同使用。

B:交流电提高前辈入空气开关→空气开关输出→漏电保护器输入端→漏电保护器输出端→负载。

14、漏电保护器是否损坏的判定方法?

A:让漏电保护器空载。

B:进行通电测试其功能是否正常。

15、红外灯的工作原理?

通过点亮多组红外发光二极管(λ=850nm),发出多条红外光束。

16、红外灯在监控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A:在光线不足时提供光源补偿,使摄像机成像清楚。

B:保证了监控系统的隐蔽性。

17、准确选择红外灯方法?

A根据监控区域的面积。

B摄像机距监控目标的间隔。

18、红外灯在监控系统中的安装方式?

一般吊装在摄像机下方,角度同摄像机镜头一致。

?19、红外灯是否损坏的简朴判定方法?

用摄像机对准红外灯,当红外灯正常工作时,通过监督器可以清楚看见红外灯发光情况,假如红外灯管不发光则红外灯可能为损坏。

20、常规红外灯的主要功能及参数?

A::中央波长?λ=850nmB:有效间隔??10(米)~100?(米)?

C:发射角70度D:电源AC?130~260V?
E:工作温度-30℃~60℃F:功耗12W

G:防水等级GB55H:结构全天候铝制

21、常规红外灯的安装及使用方法?

A:通常安装在摄像机下方。

B:供电为AC130V~AC260V。

22、万用表的分类?

A:数字表B:模拟表

ACV:交流电压档Ω电阻档

ACA:交流电流档→|-二极管档

DCV:直流电压档DCA:直流电流档

24、万用表在丈量过程中量程范围的选择方法?

A:在不知道被测数值的范围时,应选择其最大量程进行丈量。

B:假如知道其范围,可适当选择量程,进步精确度。

25、在三级网布线施工过程中如何使用万用表对线路进行短、路断检测?

利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通路检测;短路检测。

26、在三级网维护过程中如何利用万用表对监控设备电源进行检测?

A:视音频控制器。电源为:输入AC220V电源板输出+5(?3个)-5(一个)

B:控制主机电源为:220V

C:监控子机电源为:

27、利用数字万用表进行交流电压丈量的方法?

选择ACV750V档

28、利用数字万用表进行直流电压丈量的方法?

选择DCV20V档

29、硬盘录像机准确开关机方法?

A:先开外设,后开主机。

B:先关主机,后关外设。

30、硬盘录像机的简朴维护与治理?

A:对各连接线进行检查。 B:常常清除灰尘。 C:常常对硬盘录像机硬盘进行收拾整顿。

31、?硬盘录像机在运行过程中溘然断电后应如和处理?

A:先封闭全部外设电源。B:当来电后,以先开外设,再开主机顺序加电。C:让系统自检完成后,运行操纵系统。

32、硬盘录像机中声卡的作用? 对音频信号进行模数,数模转换。

33、?硬盘录像机中声卡上接口的功能及作用? A:SPK?、B:LINEIN、C:MICA:声音输出B:线性输C:麦克输入

34、音箱的分类? A:有源B:无源

35、音箱选择的方法?

A:有源、无源B:防磁 C:功率D:材质E:音质

36、硬盘录像机采集卡在服务器端监控系统中的作用?

视频信号采集,把模拟视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37、硬盘录像机上采集卡每个接口的功能?

A:莲花座:视频输入接口(RCA) B:S—视频输入接口C:+5伏或+12伏输出接口

38视音频控制器在服务器端监控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A:视频信号的采集。B:音频信号的收发。 C:内置modem远程传输模块D:远程访问连接。

39、视音频控制器上接口的名称及其功能?

A:BNC座(8路视频输入) :BNC座(本地输出)用于本地视频输出。

C:BNC座(本地扩展输入)用于视音频控制器级连时的(从设备的视频输出) D:D型15孔(用于连接监控主机)为数据音频连线。

E:D型9针(数据线)

40、视音频控制器上输入、输出连线的名称及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A:D型15芯连线为同控制主机间进行通信的连线。

B:D型9针连线为其同计算机之间通迅的连线。

41监控主机在服务器端监控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A:与视音频控制器进行数据音频通信。? B:与监控子机进行数据音频通信。

42、监控主机上接口的名称及其功能?

A:RJ-45接口数据、音频、通信(与监控子机之间) :D15与视音频控制器之间进行数据通信,音频交换。

43、监控主机上输入、输出连线的名称及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RJ-454对双绞线

A:1对为RS-485通信线。 B:1对为音频IN。C:1对为音频OUT。 D:1对为备用线。

44、如何通过视音频控制器(或监控主机)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的状态对设备的供电情况进行检查?

电源指示灯亮为供电正常,不亮则检查供电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45、监控子机在服务器端监控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A:呼唤、报警、对讲、查勤功能。

B:通过特制电缆把哨位上的视频、音频、数据信号传送到勤务值班室计算机上。

:在勤务值班室可通过计算机全面地对各个哨位的情况进行监控。46监控子机上接口的名称及其功能?

A:5个BNC座为视频接口(前4个为哨位、云台、中继、扩展、输出)

B:3个RJ-45水晶座为通讯接口(数据、音频、通信接口)。

47监控子机上输入、输出连线的名称及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8芯网线:为数据音频通信线

视频输出(BNC)75欧-5同轴电缆为视频信号传输线。

48通过监控子机面板上数码显示的状态对监控子机电源工作情况的检查?

子机通电后数码显示码“-----------”为电源工作正常。

49、?服务器端监控系统硬件组成?

A:计算机及音箱、麦克。 B:视音频控制器C:监控主机(基本型设备)。

50、服务器端系统硬件连接?计算机COM1——视音频控制器PCCOM1。计算机COM2——视音频控制器PCCOM2。

网友:
非常感谢,资料好多,我慢慢看
姚恭 13714315135
QQ:21018934
www.astca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