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颜色相关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最近研究了些颜色的一些知识,对于CVBS的颜色产生机理还是有些模糊,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首先CVBS信号的颜色是不是就是由波形的相位决定的?CVBS的色同步是不是就是一个相位的参考?其他的颜色信号参考这个色同步信号的相位,显示不同的色彩?颜色的饱和度是由色负载波的频率决定的?(参考附件所示的一个图片、一个是该图片某一行的CVBS波形)
如果我的理解有误请各位指点一下!多谢多谢![qq]445668294[/qq]

网友:
这种标准的东西,google一下应该能找到答案

cvbs貌似是某个信号传输的东西,没玩过。

网友:
搞不清楚 这个传输方式是如何决定显示何颜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彩色电视原理里面可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