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涡流测功机工作原理

楼主:
  由电涡流测功机感应子主要由旋转部分和摆动部分(电枢和励磁线圈)组成。转子轴上的感应子形状犹如齿轮,与转子同轴装有一个直流励磁线圈。当励磁线圈组通以直流电流时,其周围便有磁场存在,那么围绕励磁组就产生一闭合磁通。很明显,位于绕组左侧的感应子具有一个极性,右侧具有相反的极性。旋转时,由于磁密值的周期性变化而产生涡流,此涡流产生的磁场同产生它的磁场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与被试机反向的制动力矩,使电枢摆动,通过电枢上的力臂,将制动力传给测量装置。

  转速测量采用非接触式磁电转速传感器和装于主轴的60齿牙盘,将转速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2、测功机功率计算

  (1)功率计算 功率 P=扭矩*转速/9550(Kw) 式中扭矩—(N.m) n—转速(rpm/min)

网友:
涡流测功机是利用涡流产生制动转矩来测量机械转矩的装置。它由电磁滑差离合器(见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测力计和测速发电机组成。被测动力机械与电磁滑差离合器的输入轴连接,带动电枢旋转,磁极则被安装其上的测力臂掣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动一角度,配合测力计就可以由此摆动角直接读出电枢与磁极间作用的电磁转矩。略去风摩损耗等测量误差时,此电磁转矩就等于被测动力机械的输出转矩。涡流测功机只能产生制动转矩,不能作为电动机运行。一般用于测量转速上升而转矩下降,或转矩变化而转速基本不变的动力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