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X控制

楼主(2010-04-29):
关于DMX控制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如何实现单片机接收DMX(控台)控制呢?不知道这段程序怎么写?请指点一下。
程序
如何

网友:
DMX512控制器么?虽然没搞过,但是也是一种遥控,只要做了接收端,符合通讯协议就可以了吧。